楼主(2014-04-03):
是印染流水线需要,现有5台变频器分别带动5台电机,5台电机型号都不同,而且带动的滚筒直径不同,怎样来控制变频器频率来实现流水线同步!
有人说用变频器同步器,但好像时间久了就同步不了了。

网友A:
我现在搞一个验布摆布机,两台变频器各控制两个马达,需要同步还需要调节张力,有正反转,看人家用的是台达的,找草人家的接线方式也搞不定,哪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B:
最简单的用一个同步控制器,在段间加张力反馈装置(张力辊带动滑动电阻或直接成品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的都可以),信号反馈给同步控制器,一台变频器(一般是进布处)为主给定,其它根据变速比设好系数,这种印染设备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C:
你可以用CS-A04    加张力控制器就可以实现,纺织行业都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D:
最精确的是每个地方加编码器,编写同步程序。我们这里德国的做啤酒的洗瓶机,12台电机控制一圈链条带动瓶盒,他们用的绝对值编码器,不过国内用这种绝对值的编码器很少,非常贵,也可以用增量式编码器。
这位哥哥,谢谢您的解答!还有很多细节方面的问题不懂想请教下您,方便的话想跟你交流下。7389444@qq.com
  • 下载积分:+1(守静笃) 热心助人!

网友A:
    就用电位器和中继可以搞定吗,变频器那些重要参数需要更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用一个同步控制器,在段间加张力反馈装置(张力辊带动滑动电阻或直接成品输出电压或电流信号的都可以),信号反馈给同步控制器,一台变频器(一般是进布处)为主给定,其它根据变速比设好系数,这种印染设备已经很成熟了!

    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速度也可以做到同步吗?

网友F:
    模拟量控制来变频器!但成本贵还要编写程序PID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