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各位老师好,小弟最近在琢磨一个小项目,由于还没有精通西门子PLC,有些问题实在弄不懂
工程项目为一个夹具装置,夹住管子往前转动,到了设定的距离之后切刀把管子切断,然后后退到原点再夹住管子往前走,到了设定距离再切断管子,就这样循环动作。
旋转电机同轴上安装编码器,编码器为OMRON-E6B2-CWZ6C,有ABZ三相,分辨率600P/R。
现在自己也通过向导自动生成的高速计数器程序试了一下,好像都不行。心中不解的是,我到底需要选择第几个高速计数器,选用什么模式?
在向导里也选了预设值=当前值时产生中断,中断了我加了一个Q点输出控制切刀,也就是当前值和预设值相等时有个Q点输出,但这个Q点始终是接通的,还有计数器的增计数有用,减
计数就没法用。。请各位大师帮忙。
补充:整个工艺为初始状态夹具停在原始位置,按下启动电机带动丝杆夹具往前进,电机转动时编码器旋转,PLC结束脉冲计数,到了预设值电机停止,切刀动作。切断管子后电机往后到原点,到原点在前行-切断-后退。。循环工作。。

网友A:
这个程序很简单的 s7-200  首先在子程序编写计数器初始化程序,在主程序用开机脉冲SM0.1调用该子程序,
LD   A lways_on:SM0.1
MOVB  16#F8   HSCO_Ctrl :SMD387 设置控制位
MOVD +0  HSC0  CV:SMD38  装载CV
MOVD  VD160  HCSO_PV :SMD42 装载PV
HDEF  0  0   定义高速计数器
ATCH   (中断程序名) INT2   12    连接中断程序
ENI
HSC    0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