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通过,PRO-FACE的软件监控或者模拟,可以直接监视三菱Q系列PLC 吗?

三菱的触摸屏软件,通过电脑COM口可以直接监控PLC 的,不知道PRO-FACE 的怎么实现??

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freesunshine于2014-04-03 12:54发表的 (求助)Pro-face的触摸屏,如何通过电脑COM口直接监控PLC?? :
通过,PRO-FACE的软件监控或者模拟,可以直接监视三菱Q系列PLC 吗?

三菱的触摸屏软件,通过电脑COM口可以直接监控PLC 的,不知道PRO-FACE 的怎么实现??

你的人機型號是?2000系列應該只有部份可以,3000系列使用Pass-Through Configuration Tool這個工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人機型號是?2000系列應該只有部份可以,3000系列使用Pass-Through Configuration Tool這個工具即可

首先,感谢你的迅速的回复!

      我现在没有人机,只有一个PRO-FACE的编程软件。用的PLC是三菱Q系列的。
公司里都是三菱PLC。

   想通过PRO-FACE软件和电脑COM口连接PLC实现在线监控。

之前,都是用的三菱触摸屏软件直接通过电脑COM口就可以模拟在线监控了。

PRO-FACE的软件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迅速的回复!

哦,如此

网友B(2015-02-04):
谁有此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