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这个程序该怎么理解,这个是先运行if语句再运行for循环语句吗?

G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10, 7)        // get name strings
for i=0 to 500 step 1
   GetData(temp[0], "Local HMI", RW, var+13, 7)
   if name[0]==temp[0] and name[1]==temp[1] and name[2]==temp[2] and name[3]==temp[3] and name[4]==temp[4] and name[5]==temp[5] and name[6]==temp[6] then
   SetData(var, "Local HMI", LW, 9200, 1)
   i=501
   else
   var=var+20
   end if
next i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7, 1)

网友A:
1、您这个不是VC啊。
2、因为您的IF保护在FOR循环内,因此每一次循环都将执行IF语句。

Good Luck~

网友B:
这个怎看都像VB的,楼上正解,每次FOR都进行一次IF判断。

网友C:
这个不是威伦屏的宏程序吗

网友D:
好像是VBA的程序,

网友E:
宏程序,c语言写的

网友F:
macro_command main()
GetData(name[0], "Local HMI", LW, 10, 7)        //读取LW里面的数据存到变量name里
//以下程序主要是用来查询配方里的参数或者型号的
for i=0 to 500 step 1
   GetData(temp[0], "Local HMI", RW, var+13, 7)    //读取RW里面的数据存到变量temp里(起始位置是变量var+13)
   if name[0]==temp[0] and name[1]==temp[1] and name[2]==temp[2] and name[3]==temp[3] and name[4]==temp[4] and name[5]==temp[5] and name[6]==temp[6] then
     SetData(var, "Local HMI", LW, 9200, 1)    //当name里的数据和temp里面的数据相等时变量var里的数据写入到索引寄存器LW9200里实行翻页
     i=501
   else
     var=var+20    //当name里的数据和temp里面的数据不相等时for语句执行0-500循环,var以步进为20自加
   end if
next i
SetData(OFF, "Local HMI", LB, 7,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F:
所以得出来的结果就是,你这是威纶触摸屏中的配方宏中的查询部分。

楼主:
谢谢各位,这是宏指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