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先说一下电机问题的现象。
本人用的是MR-J2-100A的驱动和HC-SF102BG1的电机,做的是速度控制,可是当我起动电机的时候,电机轴会出现啪的一声声响,然后驱动就报AL51过载了(电机轴无转动现象)。
因为电机前两天还转起来,所以我起先认为是机械有地方卡死,可是当我把电机拆下来(电机轴上无其他负载)发现还会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之前我电机还起动过所以排除了相序问题。然后我查了手册有可能是增益导致系统不稳定,可是我电机并不是在转动过程中出现报警,是一起动就报警,而且增益是自动调整(之后手动也调整过)。 不知道哪个工程师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的?
因为之前我在速度模式下电机可以启动,现在又出现这样的问题自己也没有往编码器是否玩好这个问题上考虑,而且这套伺服是客户提供旧的,电机好像还是进口的。身边也没有替换的电机,所以也没法确定是不是编码器故障,因为要是编码器故障维修又比较麻烦。
请教各位大侠有谁碰到这样的问题,是啥原因?

网友A:
有三种可能:
(1)你说电机转过了,说明UVW没有问题,你最好在检查一下,尤其是电机插头那一端是不是焊接的虚汗了,没有连接好。
(2)过载的话,就是电流大了,可能电机的线圈或编码器有问题了。、
(3)MR-J2-100A ,一般J2的,很少用了,很早的产品了。如果放大器的参数考录下来,然后恢复出产值,在试验一下。(恢复出产值好像要找代理商了)
(4)最后,你可以用MR-J2S-100A的伺服进行控制,再来试验

网友B:
我以前碰到过
是相序有问题 但你说相序检查过 那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如果解决了请告诉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C:
驱动器坏了,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可以帮你检测哦
坏了也可以帮你维修

网友D:
应该是电机插头没有连接好,检查一下插头是不是焊接的虚汗了或没有插好。

网友E:
看看大家的看法,想法

网友F:
可能是增益的问题吧,是系统的刚性设置问题,上回遇到过一次。伺服都试跑了好久了,刚搬到现场就不行,运行中有很大的机械卡住摩擦声音,有时会出现54.1的报警。

网友G:
可能缺相。

网友H:
恢复出厂设备一下试一下啊,这个论坛有人会出厂设置,上次就是按这个方法试了一下,就OK

网友I:
要看维修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