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打开PLC程序

楼主(2014-04-03):
单位同事发给我一台设备的FX-2N控制程序,打不开,显示“指定的工程的CPU本版本不支持。请指定相应的CPU工程”,应怎样才能打开,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用什么版本的软件

楼主:
编程软件的版本是7.08

网友B:
我建议楼主用8.0的

网友C:
现在基本都用8.86版的了。

网友D:
三菱的PLC 软件互不兼容 GPPW 8.86或者GX Works2软件不同肯定不能打开
永远年轻

网友E:
三菱PLC软件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工程,GX Works2软件可以导入打开GPPW 工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PLC 软件互不兼容 GPPW 8.86或者GX Works2软件不同肯定不能打开

网友G:
下个8.86以上的版本装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