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PLC,求助

楼主(2014-04-03):
各位大神,我们这有一个三菱Q系列的PLC。我想用数据线连接但是连不上,没有数据线驱动。数据线就是打印机的线。哪位有驱动啊。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A:
RS232 Driver.zip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B:
試看看
PLC USB 線安裝
我的電腦--->控制台--->裝置管理員-->?不明裝置--->更新驅動程式--->手動安裝
--->C:\MELSOFT\Easysocket\USB Drivers

楼主:
我要的是Q系列的,USB驱动,不是232的。。。。。
C:\MELSOFT\Easysocket\USB Drivers 这里面我看了,没有啊。。。。郁闷了。。。

网友A:
是要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