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一台115KW线绕式电机.名牌标转子电流425A.定子电流240A.转子回路包括碳刷,整流子,5个小时就烧了.连转子引出线都烧了.
全部换新开机一切正常.就是碳刷到控制柜70平方线温度有点高.用钳形表测只有15A.换一只表还是这点.郁闷?
  线温过高说明电流很大.用一段时间碳刷就打火.为何测不到电流?哪来这么大电流?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另外不知道为何碳刷支架的弧形连接片都是铁制的?它如何能承受400多A的电流?

楼主:
昨天观察了半夜突然电刷打火停机后.感觉滑环温度很高,检查碳刷弹性适中各接点无松动.转子内无异常.真的无从下手

网友A:
说的碳刷打火是与刷握间还是与滑环间这很重要的,刷握间打火刷握和碳刷全部报废的,与滑环之间打火必须修复到规定的光洁度才能使用的。刷握上的弧形连接片里面带的卷簧是碳刷的压力簧,电流主要靠碳刷引线,连接必须加好的。还有你换的碳刷与滑环研磨好了吗?不研磨新碳刷与花环的接触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碳刷打火是与刷握间还是与滑环间这很重要的,刷握间打火刷握和碳刷全部报废的,与滑环之间打火必须修复到规定的光洁度才能使用的。刷握上的弧形连接片里面带的卷簧是碳刷的压力簧,电流主要靠碳刷引线,连接必须加好的。还有你换的碳刷与滑环研磨好了吗?不研磨新碳刷与花环的接触很小的,

式碳刷与环打火,环上车床研磨过,安装好后5个小时后打火,碳刷和环已换过3付了.短接接触器没有问题.真的伤脑筋.

网友A:
换下来的环烧蚀面宽度与碳刷的宽度差多少,碳刷的接触弧度是不是和环的弧度完全吻合。5个小时后打火是三个打火还是个别的啊,给碳刷施加压力过会火花会消失吗?(压同一滑环的碳刷用绝缘工具,不要碰到其他刷握或外壳)。火花消失说明碳刷压力簧该更换了。可以停机的话在打火后转子开路定子送电看转子会不会转动,转动是转子绕组存在匝间短路,抖动不转是正常的。时间要短啊、、、

网友B:
我也遇见过同样问题,还没解决,目前只是把转子抽头短接着用,也知道这样做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