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遇到的新问题

楼主(2014-04-03):
有一个光电开关感应工件,要求要每次感应的第一个没有动作,感应第二个有动作,感应第三个没有动作,感应第四个有动作,就这样循环下去,也就是每次检测到的偶次数才会有动作输出,,,请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
记数吧,偶数次输出

网友B:
能不能加个计数器复位呀,或者用逻辑门电路,那位更好方法指教

网友C:
计数,取余,

网友D:
太简单的问题,就不要拿出来了。用循环也可以的

网友E:
这个程序很好编,联系我。

网友F:
不懂,但是帮楼主顶一下哈1
深圳百斯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串口通讯模块, 转换器,中继器,开关量,模拟量生产厂家,欢迎来电咨询和技术交流

网友G:
这个用三菱的好象只要一条ALT指今就解决了

网友H:
程序在这你看看。

网友I:
首先要说明是什么型号的PLC 1 可以用 一个循环移位指令,然后再编写接近开关程序
2 可以用计数器指令 加接近开关程序
永远年轻

网友J:
取余很好

网友K:
计数 LD= C0 K2 OUTY0 LD=C0 K4 OUT Y1

网友L:
用单按钮启停的程序就能实现了吧

网友M:
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程序在这你看看。

你这个和楼主的要求是牛头不对马。。。。。。

网友N:
我一般用位移

网友O:
用移位指令

网友P:
可以用交替输出指令啊。
zhou-jinsou

楼主:
引用 网友H:
程序在这你看看。

请问程序里的=D5 K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计数 LD= C0  K2  OUTY0   LD=C0 K4 OUT Y1

这位大哥,你只说了2和4。。。。6,8,10,12等等都是偶数

网友H:
请问程序里的=D5 K0是什么意思
D4是商,d5 是余数。余数等于0的就是偶数
不知楼主实验没有。

网友Q:
用计数和除法指令就可以完成

楼主(2014-07-07):
引用 网友K:
计数 LD= C0  K2  OUTY0   LD=C0 K4 OUT Y1

这个不太好吧,如果计数记到1000次,那岂不是要写500个LD= K偶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