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轴定位系统中,x轴不动 ,y轴直线移动,z轴下压的时候x坐标变化了?

楼主(2014-04-04):
2轴定位系统中,x轴不动 ,y轴直线移动,z轴下压的时候x坐标变化了?
求帮助或思路?
y的行程越大,x偏移越多,
机器有十年的使用时间了,进口的,平时没动过电机,编码器等,这个问题出现也好久了,不知道是机械还是电气的问题,无从下手,
新人求指教

楼主:
描述:简易图示
这个是简易的图示,主要是xy2轴定位,就是一个全自动压接设备,现在定位不准,
新人求指教

楼主:
垂直的是理论行程,斜的那个是实际出现的,z轴下压的时候,x是偏大了,越来越大
新人求指教

网友A:
在z轴下压之前X轴的坐标变化了吗?如果这时x轴坐标没变化,则是机械故障。

楼主:
x轴理论上是不应该变化的,但是实际中变了,我们也估计是机械故障,具体也不知道,
新人求指教

网友B:
调整一下X轴电机的刚性试试

网友A:
如果X轴电机未启动,那就是X轴向的轨道间隙大了。

网友C:
赞同7楼的看法

网友D:
感謝正確的觀念回應~

网友E:
如果X轴电机未启动,那就是X轴向的轨道有间隙或者电机抱闸有问题,如果x轴有使能,那就是电机扭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