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READY信号读出来的一直为0、off

楼主(2014-04-04):
如题
位置模式,线路OK。J4驱动器
哪位大神提示一下,跟驱动器里面的参数有关系不?

网友A:
伺服开启信号(SON)接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开启信号(SON)接通没有?
必须的~

网友B:
你有给PLC READY置 ON吗?
sm400-------------------------(y0)
y0不通,x0也不会通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哎,问题在我提出的五分钟之内就找到了。。。
我用了两个特殊模块,模块号弄错了,有时候做事不能猴急猴急的~~
伺服READY信号读出来的一直为0、off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