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4):
编程口是RS422,主要搞那个编程口的引脚定义花了些时间,拆开CPU找到那个接口芯片后解决,用NP1PH-08 CPU试过,OK。看图吧:

网友A:
情愿买np1L模块或者升级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情愿买np1L模块或者升级cpu

以前是外加NP1L-RS2模块编程的,最近坏了,一下子又修不好,只好自己做编程线,不经常搞富士的,也没必要花那么多银两买模块。

楼主:
估计用2个电阻也可以做这个编程线,而不用RS232转RS422模块,附上富士NB系列PLC的自制编程电缆作参考: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最近从中国网站找到日本网站就找不到接线图。买fuji的线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最近从中国网站找到日本网站就找不到接线图。买fuji的线太贵了。

不用谢,网上是找不到接线图的,CPU接口芯片型号是MAX3491,百度了下MAX3491的引脚定义,后面就简单了。
是的,原装富士的编程线确实是太贵了,听说要3500大洋左右,

楼主:
富士NB系列的PLC也是RS422接口,三菱的FX系列PLC也是RS422接口,测量“接收”+和“接收-”电压都为0V。
测试富士SPH-200系列PLC“接收”+和“接收-”电压为+3V,因为有电压,就没用2个电阻来做这根线(也有很大的可能会成功),而用RS232C转RS422模块来做,主要是没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