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三菱FX3G系列可以和威纶老屏MT506通迅吗

楼主(2014-04-04):
各位大侠,三菱3G系列可以和威纶老屏MT506通迅吗,
最近老板不知道在哪找了个威纶MT506的老屏,请问各位可以和三菱3G通迅吗,通讯是选择4852W还是4854W呢,

网友A:
应该可以,选4854W

网友B:
3G编程口用422吧,FX系列编程口485、4W

楼主:
用4854W不行,且E500软件里没有3G可选,只有FX3U,好像我几种通迅都试过,是不是在FX3G是后面出来的,所以E500软件没有把3G兼容进去呢,试了好久都通迅不上

楼主:
EB500里的通讯口也没有422可选啊,只有232,4852W,4854W,485default,以太网几种方式,都不行呢,还是我去电脑城买的通讯线不行??

楼主:
怎么在软件里加入3G的驱动程序,手册里说的看不明白,哪位高手指点下呃

网友A:
手上没有MT506触摸屏,有FX3G,利用在线模拟连线成功,PLC应该选FX0N/FX2.
FX3G是FX1N升级的,FX1N是FX0N/FX2升级的

楼主:
看手册说是后面出来的各种新PLC 的驱动动程序在EB500没有,要自己拷进去才能用,

楼主:
谢楼上,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