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4):
一台132kw的挤出机主机,然后有一个11kw的强制喂料电机,都是用变频器控制,这个喂料电机料加多了主机电流就上升,然后人工就要去调节进料电位器降慢速度,现在我想主机电流大了进料就自动调节慢下来!有哪些方案?

网友A:
检测主机电流输出,可以做个PID程序控制进料速度
这样应该能行得通吧!

网友B:
朋友你是那里。我帮朋友工厂改了一下结果很好,从不-----。

网友C:
这种做法不太好,容易烧坏电机或变频器,看看能不能在机械的其它地方做一下文章,比如加个称重或者料位检测之类的

网友D:
加装压力变送器。

网友E:
电流变送器输出反相就行了

网友F:
用4-20MA或者0-10的模拟量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是那里。我帮朋友工厂改了一下结果很好,从不-----。

你好,我在江苏这边。。请问你是怎么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装压力变送器。

为什么需要压力变送器?我又不是恒压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主机电流输出,可以做个PID程序控制进料速度
这样应该能行得通吧!

现在没有PLC去控制。。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G:
[

现在没有PLC去控制。。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带上下报警的智能电流表..按说明书调整好你要的上限电流.再调整需要加料的下限电流.如果有两组输出,还可以实现无料报警.简单可靠.非常实用.
  • 下载积分:+1(大地) 热心助人!

网友H:
    最好你还是从喂料电机这边下手,能均匀的控制下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I:
你在主电机上加个电流变送器电流变大时输个模拟信号在送料电机变频器降速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J:
用你主的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  给从的变频器   但是模拟量类型要一样(比如主的输出0-10v,从的接收0-10v)   从的变频器控制模式改成靠模拟量控制    然后在按比例设置上下限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检测主机电流输出,可以做个PID程序控制进料速度
这样应该能行得通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G:
[

现在没有PLC去控制。。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带上下报警的智能电流表..按说明书调整好腻要的上限电流.再调整需要加料的下限电流
这样可以的,变频器用段速

网友M:
用压力变送器基本没人做过,5楼的可行,我就做过,不用PLC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最好你还是从喂料电机这边下手,能均匀的控制下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爱家爱china

网友O:
有  施耐德的EOCR收购韩国三和的 有带4-20ma的电流输出的 可以设定上下限 输出4-20ma给变频器 电流大的时候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