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里有个m125的常闭点。是串联的。但是找不到m125的线圈?

楼主(2014-04-04):
我们厂里一台三菱FX2N--80MR的PLC。动作到其中的一个位置就不自动了。用电脑在线监测。发现时有一个M125的常闭点不通,所以自动不了。查找M125的线圈有找不到?请教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A:
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厂家来的

网友A:
用编程软件的查找功能找找看。
查找了,没有

网友B:
看一下m125前后内部触点,有可能是对比指令类的命令,m125有可能是自动占用的。

网友C:
是不是在触摸屏里,
触屏里也看了,没有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D:
看看是否有指针变址编程用法或者是比较指令用法或者是上位机设定用法。

网友E:
在上位机控制或者有变址寄存器V,Z的存在

网友F:
m125是内部编程用的继电器。
zsh340

网友G:
如果程序中查不到SET M125或OUT M125时,那M125有可能是其它驱动了,如比较之类的间接驱动指令,楼主自已好好查一查程序中M125前后的中继、、、

网友H:
被自动占用了估计,

网友I:
有的公司的自动步骤是用DECO来跳步的,比如[DECO d0 m120 k9],如果你的m124后面是一个mov常数到一个地址,就很有可能是这种写法,那你就查M124后面为什么没有导通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提醒,原因已经找到:程序里有【MOV K2M80 K2M120】。查找M85有线圈,是一个计数器启动。把该计数器复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