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拣设备PLC程序

楼主(2014-04-04):
请问哪位高手做过分拣设备PLC程序项目的

网友A:
要看什么产品,测量项目,如果是船形开关,微动开关等类似小开关,测量按压力,回弹力(1000克以内的产品,重复精度可达正负3克以内),重量,导通状况,行程等相关内容的项目,我做得比较多,非常成熟,可以交流一下,其他的就不好说啦

楼主:
要是快递物流货物分拣PLC程序谁做过,通过条码扫描分拣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