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GOT和Q02CPU通讯

楼主(2014-04-05):
有个Q02CPU用RS232方式和GT1565通讯没问题。但和A970GOT用RS232方式怎么也连不上,是通过A9GT-RS2连接,不知道要哪里设置。A970GOT是选择连接Q PLC,有做过的 朋友指点一下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

网友A:
PLC不能与A900系列的触摸屏的RS232口直接连接,需要用通信模块;否则只能与触摸屏上的另外一个通信口连接,如果没有那个接口,需要在触摸屏上安装A BUS模块,从省钱的角度上钱,比起在PLC侧安装通信模块,在触摸屏上安装A BUS比较经济

楼主:
这个我也不懂。看连接手册是可以。我的PLC和GT1565的屏RS232可以连接的上啊
专业维修伺服。QQ672795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