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高手解答。。。为什么CP1E的可以,CP1H的不行。

楼主(2014-04-05):
如题。。

网友A:
说明:指令使用时,指令、存储器之间必须要用空格间隔!
我的加数是D151[D10],,你试试。

网友A:
直接那样写是不行的,在CP1H中对于数组指针只能使用常数,不能使用变量!
如果你想使用指针可以通过FOR NEXT指令和@D来实现!

网友A:
MOVR指令也可以!

网友B:
引用楼主诗人的眼泪于2014-04-05 08:21发表的 在线等高手解答。。。为什么CP1E的可以,CP1H的不行。 :
如题。。
CP1H是不支持这种写法的,要用的话就用间接寻址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