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系统GHOST

楼主(2014-04-05):
我电脑A安装了某款软件,,我现在想把整个电脑的系统GHOST到电脑B中,请问A电脑的软件还能正常使用么。
两台机是同一品牌,但是不同型号,原来的型号,早已经买不到了
mythic

网友A:
硬件驱动会出问题

楼主:
意思是此方法不能用了哦
mythic

网友A:
硬件不匹配,你可以恢复到新系统,然后重装硬件驱动

网友B:
可以用进安全模式删除原来驱动然后重装驱动就行了

网友C:
电脑A不会受影响;
电脑B才涉及驱动的问题~

网友D:
重新封装GHOST.用小兵封装工具。

网友E:
winpe下Acronis True Image Home(支持异机还原)先备份你装好的电脑系统,再选用异机还原到另一台即可。
具体到无忧相关区看看:
http://bbs.wuyou.net/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40
下载积分:+5(guochunyi)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