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 的温度范围 是固定的 还是定做的啊

楼主(2014-04-05):
pt100 的温度范围 是固定的 还是定做的啊 比如是pt100 是0到1000度 还是我可以定做 成任何温度啊

网友A:
不用定做,标准件。

网友B:
pt100最好不要超过500度,600度以上用热电偶吧

网友C:
是固定的有相应的分度表
http://www.jhhsybs.com/jhhsybs_Article_219154.html
你可以自己看看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D:
超过400度用热电偶。

网友E:
Pt100是标准件 根据需要 选择分度号就可以
永远年轻

网友F:
热电阻测温范围在-200~800摄氏度的温度测量

网友G:
pt100一般来说测温最好不超过400度,主要看你需要的精度,作为精度最高的温度传感器,如果精度要求达度0.01度,应该价格比较贵,可能需要订做,如果精度为1度的话,从几块到几十块的都有,并不需要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过400度用热电偶。
热电阻测温范围在-200~800摄氏度的温度测量 为什么不要超过40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