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5):
USB转串口数据线+自己按电路图做的PPI转换线,能连接上Smart 700IE,但是无法连接224XP,同样的通讯设置使用另一根USB转串口数据线能连接224XP,请问有什么问题?以前可以两根USB转串口的线都能用

网友A:
买根原装的吧 ,比较稳定。。你真想做工控的话,这些必备的东西还是要弄好一点,以前我也用过不是原装的线,改动程序时客户就一直在那等着,结果就是连不上,很尴尬。。。老板的眼神也要杀了我似的,,后来用原装的一直没出问题。。。

网友B:
就是你的编程电缆不行  西门子电缆虽然贵(6ES7 972-0CB20 0XA0   2380元人民币)但就是好用,一条电缆就解决西门子PLC 触摸屏,不像三楼 欧姆龙等 各PLC 需要单独的编程电缆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