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5):
现有一个光电开关,一个接近开关,三个电磁阀,输送工件的传动是一直在打开的,当光电开关检测到工件时,说明工件盘上已经装上工件,当接近开关第一次检测到工件盘时,喷枪1打开0.5S,当接近开关检测到第二次时喷枪2打开,当接近开关检测到第三次时喷枪三打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比如第二个电磁动作了,前面光电又检测到工件了,还是要按照次序电磁阀打开,不能漏喷,,,,请大家考虑考虑,看起来简单做起来不一般,你们自己也可以动手试试,有什么好的程序也可以上传程序大家共同学习学习。。。。

楼主:
喷枪都是动作0.5秒的

网友A:
这个程序好像没法写吧,第一个工件加工不完,第二个工件过来的话,就靠一个光电感应肯定会出问题的,程序会乱,系统又不会自动识别是第一个工件还是第二个,对吧,该省的可以省,不该省的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好像没法写吧,第一个工件加工不完,第二个工件过来的话,就靠一个光电感应肯定会出问题的,程序会乱,系统又不会自动识别是第一个工件还是第二个,对吧,该省的可以省,不该省的不能省

那需要加什么呢

网友B:
输送传动加编码器

网友C:
我靠,,动不动就加编码器, ,这样可以的,适当调整光电的位置,使之信号能够脱离, 接近开关,检测信号这里,去脉冲信号,来控制喷抢, 应该没有问题的,,可能会加多一两个开关,更可靠,程序这里不复杂,

楼主:
检测第二个工件倒是很好弄,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循环计时就可以了,关键我想不明白的就是,一个接近开关,怎么控制三把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测第二个工件倒是很好弄,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循环计时就可以了,关键我想不明白的就是,一个接近开关,怎么控制三把枪。

用循环控制试试,接近开关加三个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循环控制试试,接近开关加三个计数器!

计数好像不可行,第一个工件计数简单,接下来的工件就不行了,

网友E:
有点象灌装的冲洗过程,置位、移位

网友F:
如果是等间距放工件,可使用移位指令来实现三个喷头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等间距放工件,可使用移位指令来实现三个喷头的动作。

是等间距工件,请多多指教,应该怎么编写程序呢?

网友B:
楼主地轨线吗   一般的喷涂设备是有编码器的  每把枪的喷涂范围都可以设定  枪喷的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大多数都是用移位指令

楼主(2014-07-07):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好像没法写吧,第一个工件加工不完,第二个工件过来的话,就靠一个光电感应肯定会出问题的,程序会乱,系统又不会自动识别是第一个工件还是第二个,对吧,该省的可以省,不该省的不能省

这个可以避免的,肯定是第一个加工完了第二个才过来,而且喷漆的时间很短,有足够的时间空间

网友G:
搞的那么 复杂   用几个记时器 就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