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5):
各位兄弟姐妹,现在我有一台三相380V的电机。1。5KW 。Y接法。请问,我现在要接成单相220V,要怎么接线,要个多大电容起动了。原来有U1,V1 。W1 。  U2 ,V2 。W2。后者相接,前者接三相电源。
学者

网友A:
用三相电机改基本不行,就算你用电容改成了,功率也下降厉害。给你几个方法
1.电机重绕,绕成单相电机。这个功率也会下降的。
2.买个单相电机。
3.买个单相变三相变频器。

网友B:
可以改,电机功率会有所下降,电机还会起热,运行噪音比较大,不建议改,我都尝试过了

网友C:
改成三角接法加个电容,

楼主:
改成三角接法,我只要接哪两个头呀,电容怎么接了,多大电容了,兄弟说详细点好吧。
学者

网友D:
引用楼主wangxiweng于2014-04-05 23:04发表的 怎么改接线和算电容起动的, :
各位兄弟姐妹,现在我有一台三相380V的电机。1。5KW 。Y接法。请问,我现在要接成单相220V,要怎么接线,要个多大电容起动了。原来有U1,V1 。W1 。  U2 ,V2 。W2。后者相接,前者接三相电源。

本人改接用过功率降低,不易长时运行,1.5KW配50UF左右电容,最好调整电容容量使三相电流基本平衡并不超过额定电流。

楼主:
兄弟怎么接线的呀。
学者

网友E:
先把星型的改成三角的,先加一个50微发的电容试试,电容小了,出力会不足,大了会发烫,你根据情况来调整,我刚改了一个,还可以,只要不是长时间使用还可以

网友F:
   计算公式与图纸

见意再好还是别改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接,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