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我看好多高端数控机床,均有设备使用时间限制,到时间时先行提示输入注册码(或者叫授权码),输入后即可使用。且不是全部功能丧失,而是部分功能,比如自动部分或者速
度降低等,输入后即可恢复。

论坛内好多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所有发起此讨论

关于PLC或HMI加密问题

此问题仅技术讨论!不涉及付款及人品的问题。

我的初步想法:

1、触摸屏输入ASCII码,通过HMI脚本或者宏指令或者PLC内部逻辑等方式,转换为设备的具体使用时间限制。

2、ASCII码可以内部指定部分数据为可用,部分为无用码,这样便于编码的保密。

仅用于技术讨论,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A: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我们在设备厂经常使用,根据对方承诺几个月付清设备款,然后启动密码保护 输入时间一般是以天计算 或者以月记都是一样的 到设置时间到就会自动停机或者丧失部分功能,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在程序中实现
永远年轻

楼主:
如果简单的定时停机,这个倒是好说,主要是针对可以分期输入解锁的,这个需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很简单的  我们在设备厂经常使用,根据对方承诺几个月付清设备款,然后启动密码保护 输入时间一般是以天计算 或者以月记都是一样的 到设置时间到就会自动停机或者丧失部分功能,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在程序中实现

能发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吗?如果方便的话

楼主:
请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顶顶,大家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B(2014-12-11):
感觉不管是读plc还是人机的时间,客户都可能人为修改时间,那样不就失效了吗?

网友C:
现在的设备,客户找个人重新做一个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