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触摸屏如何控制多台PLC

楼主(2014-04-06):
请问各位大虾,不用编写PLC通讯程序,用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和一条数据线(如RS-485 4W),能否控制多台欧姆龙CP1H(PLC间不需通讯)求高手指点。比如各自的Y0时,怎样识别?地址值D0怎么识别,能举个例子么?各位大虾

网友A:
你说的没用过 但是 西门子的很简单 ,就是由PLC地址确定如 第一个PLC地址是2,第二个PLC第二个地址3,以此类推,组态触摸屏就可以根据PLC地址
永远年轻

网友B:
你可以参照一屏多机

网友C:
可以,对PLC选择N:1就可以。

网友A(2014-09-11):
每一个PLC的地址不一样啊 根据PLC地址控制吧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