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两只温控表共用一根探头,怎么做得到?请那位大师帮帮忙……小弟致敬

网友A:
用热电偶的就行了.

网友B:
通信模式。

楼主:
不要这么复习

网友C:
信号分配器,一分二。

网友D:
用带变送输出的温控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热电偶的就行了.

热电偶的能同时供两台表吗?

网友F:
热电偶带两台没问题。
爱家爱china

网友G:
一个表接温控探头 顺便带变送输出 给另一个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用带变送输出的温控表

网友I:
探头也不贵啊,何必用变送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探头也不贵啊,何必用变送器!

网友K:
用热电偶,一支热电偶接2块温控表没问题

网友L:
多買一根就好了~

网友M:
加一个转换器,转换成4到20ma电流信号,然后两表串联连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N:
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温度传感器(热电阻、热电偶),用其他方法都会影响测量精度的,只能通过温度变送器转换,将电阻(电压)信号转换成4-20mA的电流信号,串联在两块显示仪里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O:
有两个检测头的温控探头的,就是外表是一样的,接线的地方有四个接线桩头可以接两个温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