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直径500mm的转盘,重量10Kg左右,多工位旋转定位,定位精度小于0.1mm, ,应该选用哪种电机?价格越便宜越好,

网友A:
用分割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割器吧!

分割器不行,根据产品,分割数要经常变换。

网友B:
伺服吧,步进怕是不够精度.
能否摧鉴一款 精度高,价格低廉的伺服

网友C:
用CKD或横河DD马达

网友D:
ckd马达!或者东方!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CKD,六工位的大转盘

网友F:
台达的就可以了,A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KD或横河DD马达

DD马达太贵了吧,3万多吧。   我的一台设备才3万。设备自带的步进精度不行,想换个精度高的。1000元以内有没有方案?

网友G:
用个普通的伺服电机足够满足你的要求了,或者步进也可以考虑
步进便宜,请教哪种步进可以实现要求,转速不高,惯性先不考虑。

网友H:
电机与转盘间有变速箱?如果没有的话,伺服电机有点难哦,速度慢,几个角度就是一个工位,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可能会好点。
不明白,伺服的精度不如步进加编码器?

网友I:
伺服电机加上行星减速机
行星减速机国产精密级的回转间隙也有3弧分,250mm的半径偏差0.2左右,达不到精度。

网友J:
谐波减速机
国内有做的吗?没搜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DD马达太贵了吧,3万多吧。   我的一台设备才3万。设备自带的步进精度不行,想换个精度高的。1000元以内有没有方案?

做台设备才3万,那做设备的人吃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台设备才3万,那做设备的人吃什么?

  这是朋友从国内买的一台设备,3万多 不到4万。 用了一段时间,精度不行,所以让我帮他改善。自己家里用的,那用的起DD马达,,

网友H:
电机与转盘间有变速箱?如果没有的话,伺服电机有点难哦,速度慢,几个角度就是一个工位,.......

不明白,伺服的精度不如步进加编码器?  回复你:这不是精度不够,是扭矩不够。
扭矩不用担心,现在用的是57步进, 旋转速度比较慢,惯性先不考虑。

网友H:
扭矩不用担心的话,直接用步进电机,编码器也不要了。更省钱。

网友L:
横河DD马达吧。
半月谈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用分割器吧!

简单实惠的选择。外加普通电机就行了。
HAIHUKUOJI

网友N:
伺服电机加变速箱都可以

网友I:
用马氏巣轮也是可以的

网友O:
我以前用三菱伺服MR-J2S做过直径300mm的不锈钢转盘,大约六七公斤,8工位,调试时速度一快总是过冲,反复调了好久的参数才搞定,如果要求不高还是用分割器省心很多。

网友P:
这个很好解决!用步进可以单速度慢!用伺服吧!PLC编写程序脉冲数加速度,你设定几个脉冲就走几度一般一个脉冲0.36度,我用的是欧母龙PLC安川的伺服系统!效果很好!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