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三菱plc成批软元件替换在软件里面怎么修改 求帮忙

网友A:
写入模式下,软元件查找/替换,软元件批量替换。

网友B:
嗯,楼上正解,只是你要注意替换是个数设置,你要弄明白那个。

网友C:
怎样程序合并?
tyjksd3535

网友D(2014-08-09):
需要在写入模式下替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样程序合并?

【tools】--【merge dat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写入模式下,软元件查找/替换,软元件批量替换。有时候为什么是灰色的?

确认程序内使用到了该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