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有人用过三菱的Q173D控制32轴,我现在的项目需要的只是用到速度同步的功能,想用国产的伺服代替,使用一台国产的伺服,用他的伺服编码器作为其他伺服脉冲信号信号源,就是说编码器直接接到其他伺服的脉冲输入口,这样的伺服的同步性如何,我需要的只是在伺服加减速的速率都需要相同,因为各台的伺服的电子齿轮比都不尽相同,有人试过这样做么?1个编码器的能够接多少台伺服?

QQ:84818626

网友A:
这个到是没试过!

网友B:
这样用可以,伺服控制器参数设置合适的话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同步精度。至于一个编码器能接多少台驱动器,我试过3台没问题,最多接多少楼主可以试试看,实在不行可以采用级联模式,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接口接到下一台伺服驱动器,这样理论上多少台都行

网友C:
想法好。个人认为可能编码器驱动能力不足,加放大器。期待你成功,分享。
工控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用可以,伺服控制器参数设置合适的话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同步精度。至于一个编码器能接多少台驱动器,我试过3台没问题,最多接多少楼主可以试试看,实在不行可以采用级联模式,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输出接口接到下一台伺服驱动器,这样理论上多少台都行

利用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出是会带有滞后性的,虽然不大,但是几十毫秒是会有的,而且这样串联齿轮比不大好算。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法好。个人认为可能编码器驱动能力不足,加放大器。期待你成功,分享。

加放大器,市面上我都没有看到有脉冲放大器这样的东西。
要不行的,就要做全闭环的伺服,信捷的有个10轴的,有个手轮输入,里面的参数比较符合我的需求,有人用过信捷的10轴运动控制器?

QQ:84818626

网友D:
串级可以修改电子齿轮比

网友E:
成功的可能性低, 建议用多轴运动控制器。可以用总线型的, 便宜的

网友F:
你这个我还真没用过 ,坐等结果。
个人建议使用运动控制器
欧姆龙三菱的都用过效果都不错很方便

楼主:
但是三菱的欧姆龙的都比较贵啊,不单单是伺服,多轴的运动控制器都要1-3万,伺服的6000-12000,整个系统的价钱可厉害.

我想用国产的代替,主要考虑的就是伺服加减速会有相位差的问题,能解决这个就会好了

QQ:84818626

网友G:
你不光是速度同步,而且是位置同步

网友B:
级联有点滞后性,不知道这点滞后能对设备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工艺要求一点都不能滞后的话,还是得用总线型的伺服系统,不知楼主的伺服电机功率有多大,要是功率都超过1Kw的话,建议把伺服驱动器更换为Danfoss的Fc302,配MCO305运动控制卡,可以使用虚拟主轴功能可以一次链接32台;还有就是我见过LENZE的9300ES驱动器可以通过参数调整脉冲输出端口的功能和输入端口同步,这样的话级联不会存在滞后问题,不过LENZE的东西价格太高;实在对成本控制比较严格,可以自己开发一块脉冲放大板,编码器输出接到AM26LS32,然后通过三极管对AM26LS32的输出信号进行放大,驱动11片AM26LS31,每一片AM26LS31的输出端接3台伺服驱动器,如果只用A、B两相信号,那么用6片AM26LS31即可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或者嵌入式系统开发一个板卡,里面就有电子齿轮,相位调节,外加电子手轮,内部控制各脉冲频率等等的功能,我看三菱的运动可控制器的也就这些,我我感觉三菱的多轴运动控制器的也不会做闭环控制,我试过,若是参数调整不好,在加减速的时候各台伺服会有相位差的.
有人开发这样的板卡不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