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

楼主(2014-04-06):
今天有一台设备是伺服电机驱动,型号是SGMJV-04AAA61,电压200V,功率400W,伺服驱动显示故障代号为BHO,我拆开编码器看了,编码器里面玻璃碎了,有这种编码器卖吗?还是要买一台伺服电机呢?如果买电机,用原来的驱动,行吗,望同行答复,多谢。

网友A:
要换编码器了,可以买得到,但是自己换不了的,需要校对编码器零位和电机的机械零位,需要专门的仪器仪表测量校对。如果买一台新电机可以直接使用,不用换驱动器,不明白可以加我QQ详聊! 418513387

网友B:
如果换电机的话,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C:
1楼正解

楼主:
各大师还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D:
直接换电机,它好你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