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6):
各位大哥,我现在有个GT1000系列的三菱触摸屏,我以前没有用过,就想问下三菱触摸屏里什么地方是可以设置记录画面编号的,就想维纶通里,plc控制里那个  当前基本窗口ID数据写入PLC,哪位大哥知道麻烦告诉下小弟,小弟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下,有哪位大哥知道不?告诉小弟下,谢谢!

楼主:
有咩有知道的大哥,帮小弟一个忙,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编号,软件里有一个设置ID号的,对应一个软件元件。
你好,我要的就是当前画面的ID号,比如我从1号画面切换到3号画面,如果有个D可以存贮,那么D的值就由1变为3,请问大哥三菱触摸屏哪里可以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菱触摸屏高级培训教程1  http://www.exw360.com/softView/4805.htm
三菱触摸屏高级培训教程2  http://www.exw360.com/softView/4806.htm

大大  檔案下載後 顯示損毀無法開啟呀!

网友D:
当你要的那个触点接通时,就传送K1 到D0里,另一个触点接通就传送 K3 到D0里,就可以自动切换页面。

网友E:
4楼工控同行,我下载了你提供的培训的教程,想学习学习,但解压时警告缺一文件,不能打开。能否提供? 邮箱是:zhou_haigen@sohu.com  谢谢啦!

网友F:
回8楼的,4楼的资料不全,应该有6部分的。在下载的网站搜索相同名称的资料就会出来全部的部分。

网友F:
还是感谢4楼的分享,资料不错。

网友G:
GT-WORKS 3  软件(***环境设置→GOT设置→系统信息→选择使用系统信息→写入软元件系统信号2-1里设置对应PLC软元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4楼工控同行,我下载了你提供的培训的教程,想学习学习,但解压时警告缺一文件,不能打开。能否提供? 邮箱是:zhou_haigen@sohu.com  谢谢
不好意思,这视频我没有存档,你在那个网站上搜下,捡能完整压缩的看!

网友A(2014-06-04):
在触摸屏软件设置那里有一个D软元件的,PLC给出对应的值就对应相应画面.

网友I:
是这个吗

网友J:
这个一般是在环境设置里边,三菱很久没用了,可控制变画面,另个可读当前画面的。

网友K:
就传送K1 到D0里,另一个触点接通就传送 K3 到D0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