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PLC输出点有没有烧坏啊

楼主(2014-04-06):
如何判断PLC输出点有没有烧坏啊。有万用表如何判断

网友A:
是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继电器的只要那个电有输出的时候量它通不通就知道了.

楼主:
PLC一上电那个点就有输出,并且也没有给输入信号,并且那个点的指示灯还不亮

网友B:
com接上电源线,开关一下,指示灯亮时有没有输出,指示灯暗时有没有关闭就知道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量输出点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E:
程序上给个输出,测量一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F:
监控程序中该输出点,无输出而端子排导通,则粘点。有输出而端子排不导通,则断点。

网友G: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写个程序传送DMOV HFFFFFFFF K8Y0 共37 个点接通。用表测量
一支表笔接C0M 点,另一支表笔接每个输出点Y.

网友H:
可能是粘点了。

网友I:
晶体管输出(量模块对应Y接点与负载公共端电压)
继电器输出(量拆掉对应Y接点,量模块COM与模块输出对应Y接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