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各位师傅好,我这里有一段西门子300 plc 的程序,看不太明白,望师傅不吝赐教,谢谢。
这段指针和循环,不知道该怎么看?

楼主:
图片共3 张,中间第二张图片,跳转标号m003只有一个,不是截图上的“有2个跳转标号m003” 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师傅们听明白了没。。。。

网友A:
OB1中:
IN0=P#DB9.DBX0.0
//表示IN0处为指针,指针指向DB9.DBX0.0

FC35中:
L P##IN0
LAR1
L W[AR1,P#0.0]
T #TEMP2
L D[AR1,P#2.0]
LAR1
OPN DB[#TEMP2]
这段程序代表将数据块号“9”取出来放到#TEMP2中,将指针实际地址取出备用,然后打开数据块DB9;

接下来的程序都是传送+四则运算了,可自己分析;
所有间接寻址上的AR1都指DB9.DBX0.0,在它的基础上加上偏移量就是实际地址;
如DBX[AR1,P#0.1]就是指DB9.DBX0.1,
W[AR1,P#8.0]就是指DB9.DBW8。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1中:
IN0=P#DB9.DBX0.0
//表示IN0处为指针,指针指向DB9.DBX0.0

FC35中:

感谢版主大人的热心回复!
另外,我这里还有些疑问,fc35,前四行语句,我的理解是:
把指针值 DB9.DBW0放到#TEMP2中去,
fc35,第五,六,行语句,是将 DB9.DBD2装载到地址寄存器AR1中去,
fc35,第七行语句,是打开数据块 DB9.DBW0,但这样理解好像也不对。
我对300的指针这块还是不理解。

网友A:
前四行是把“9”这个数放到#TEMP2中,所以第七行的OPN DB[#TEMP]实际上就是打开数据块DB9;
五、六行指针指向DBX0.0,而不是DBX2.0(这个DBX0.0是从OB1调用FC35块时的P#DB9.DBX0.0得来的)。
看指针的数据结构:

楼主:
再次谢谢版主,
关于指针这块,我再研究下,有问题时,还得请教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四行是把“9”这个数放到#TEMP2中,所以第七行的OPN DB[#TEMP]实际上就是打开数据块DB9;
五、六行指针指向DBX0.0,而不是DBX2.0(这个DBX0.0是从OB1调用FC35块时的P#DB9.DBX0.0得来的)。
看指针的数据结构:
[attachment=119802]

版主请看,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另外我还是想不明白,累加器和地址寄存器都是32位的,它们怎么能装得下48位的pointer 类型的数据呢?

楼主:
另外,我这里还有以前自己分析过的一段程序,对于程序中指针部分的理解,总感觉有问题,还望版主大人指教,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谢谢版主大人耐心解答,才使得我们这样的新手少走弯路。

网友B:
里面不会出现6个字节的,当装载双字时,ACUU1里面的原有内容自动转存到ACUU2里面去了。ACUU2里面原有内容被覆盖。这样ACUU1里面的就装载双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不会出现6个字节的,当装载双字时,ACUU1里面的原有内容自动转存到ACUU2里面去了。ACUU2里面原有内容被覆盖。这样ACUU1里面的就装载双字了。

pointer类型的数据是直接装载到 ACCU1中去的,但 ACCU1是32位,pointer类型数据是48位啊。

网友C:
哥们  你的程序是怎么从电脑上面 弄下来的   不是 复制粘贴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  你的程序是怎么从电脑上面 弄下来的   不是 复制粘贴不行吗

截图,这些程序都是图片形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回答的是正解,pointer指针在fc块中的使用时必须拆分,在该程序中:

L P##IN0                             //装载pointer指针
  LAR1                                  //至AR1
  L W[AR1,P#0.0]                 //该句是装载48位pointer中的前16位,即byte n,byte n+1,也就是DB块号(该例子中为9),这里就在拆分pointer指针中的信息

师父您好,您说的这些我大概都明白了。
麻烦您再看看我7楼的程序,我的理解对吗?我怎么总感觉理解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父,谢谢您的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