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描述:Q64DAN实绘电源电路图1
描述:Q64DAN实绘电源电路图2
描述:Q64DAN实绘电源电路图3
故障现象,RUN灯运行灯亮,外部供电DC24时,听到Q64DAN内部电源打喀声异响,测试4路输出电压、电流异常。
检测电源模块24V供电只有6-7V左右、且电压跳动,分析电路,DC24V经2个电源模块转换输出+9V、-9V,具体型号是:PSD6-24-1212和PSD3-24-1212(24V输入,+12V、-12V双输出,外部调压“TRM” 引脚接473K电阻到+Vout,降压到+9V、-9V输出,不同点前者功率6W,后者3W),先拆除PSD6-24-1212,通电听不到打喀声,测量电源模块供电24V回复正常,再测量PSD6-24-1212的输出电压正向电阻,1.5K以上负载正常,判断是PSD6-24-1212电源模块故障。
这个模块价格比较贵,淘宝价100-130元/个,看来只能维修了,焊下PSD6-24-1212,单独通电模块,发现输出电压35V,电压太高!马上断电,用手摸输出+12V的整流二极管、电感、回路上的一个采样电阻均有烫手,那个电阻,还有点发黑!拆下测量几十K变化不定,确认已损坏(封装是0402,这种封装的电阻体积太小,都不标上阻值,),再测量电路上的所有电阻,另一个0402封装的电阻阻值无穷大、损坏,这个电阻位于一处硅胶密封的地方(因散热不良,长期工作后引起损坏),由于上述2个电阻都不清楚阻值,试把PSD3-24-1212也一并拆下,发现电路原理和PSD6-24-1212差不多,这2个电阻分别是560欧、390欧,后来在一次测量中,烧坏了的那个电阻竟然自动恢复了!测量1.000K,相当标准。试更换1K、390欧2个电阻,通电,测量输出+12、-12V正常,原来烫手的那几个元件也不热,把模块焊回电路板,通电测试,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另一个Q64DAN,故障现象基本相同,上述损坏2个电阻同样都损坏,应该是Q64DAN电源模块PSD6-24-1212的通病。
这个Q64DAN修好电源后,通电测试,模块输出4路电压正常,输出4路电流有3路正常,另一路输出电流异常,超过200mA!先检查输出回路的三极管、场效应管、电阻都没问题,驱动IC型号是OPA2277U,一个OPA2277U完成2路电流输出,4路输出共使用了2个这种集成块,由于手上没有这种集成块,试把这2个集成块对调,以判断集成块好坏,结果变成1通电电流正常,3通道电流异常,确认是集成块损坏引起,购买新品OPA2277U,更换,故障排除。
  • 下载积分:+1(13168074633)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七十年代) 支持图文并茂!
  • 下载积分:+20(zyfzxh)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0(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A:
    高手啊,这个都能修

网友B:
    楼主真够厉害的,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