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故障现象:RUN运行灯亮,测试8路模拟量输出都没有电压。
这个模块要外置DC24V供电(三菱、欧姆龙PLC模拟量输出模块,电压型输出的都要外置供电),DC24V经过DC/DC转换后,输出+15V、-15V,测量以上 2组电压都没有输出,再测量2组电压的正向电阻1.5K以上正常,排除是负载影响烧坏电源,拆下开关电源模块,型号是MT5-2415W,因为这个模块不容易购买,故只好拆开维修,内部使用软硅胶密封,先清除硅胶,接着检查电路,发现-15V输出的滤波电感开路,因为手上没有这个电感,使用0欧电阻代替,再认真检查,发现损坏3个贴片电阻,分别是:采样电阻2个(243、222)、启动电阻1个(684),更换以上4个元件,通电,开关电源输出+15V、-15V电压,正常,使用软密封胶密封后,将开关电源模块焊回电路板,通电,测量模块输出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 下载积分:+20(guochunyi)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0(zyfzxh) 好贴好贴!

网友A:
    楼主是高人啊,请多发这类贴,让菜鸟们受益受益

网友B:
    楼主果然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