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昆仑通态》做了一个按钮来切换画面,点下去之后就会卡死在那里

楼主(2014-04-07):
如题,切换到I/O的Y画面,起先还是可以的,之后点击就不行了,一直卡死,只能断电重启
求解

网友A:
可能你的画面太华丽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我不知道你的原因是不是和我一样,我的是因为做的一些控制io的按钮键属性里勾选了透明色,把透明色去掉就好了。

网友C:
发上工程来看看

网友D:
工程发上来,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