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定位指令DDRVA应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4-07):
一个垂直螺杆,上下运动,原点设置在上方,我手动将抓手向下移到某一位置时,然后我监测D8340 发现向下时的值为负,但我们在触摸屏上设置的数字都是正数,我想问下,当设置正数时,抓手如何实现向下转,需要设置哪里啊?哪里设置的不对啊?
知道的帮帮忙忙!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A:
方向设置

网友B:
数学灭有搞好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你可能是脉冲加方向的,所以和脉冲的正负没关系,和控制伺服控制器方向的输出点ON或OFF有关系

楼主:
3楼说的很对啊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D:
解决方案1,在伺服参数中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这样你向下走时即为正数。但回原点方向需要重新设置。
2,改变屏中输入框的数据属性为带符号的10进制数。运行中向下还是负数,但改动比较少。
3,按三楼的改变方向输出,但程序变动较大。
个人意见,

网友E:
你把触摸屏里数值在PLC里MUL K-1 D0 D100。变成负数就OK了。

楼主:
不是正负的问题,需从放大器中设置就OK了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F:
神仁解答~~謝謝

网友G:
是的,设置伺服驱动器里的参数,改变方向就可以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H:
建议你先看看DDRVA的指令
有东西的话可以直接动手试试就知道了··
你自己摸的东西比问的好多了

网友I:
这个就算是改伺服参数也改变不了是负数,关键是要看程序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