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切割每分钟10米误差2毫米用变频器控制能行吗

楼主(2014-04-07):
定长切割1毫米厚铁皮每分钟10米误差2毫米用变频器控制能行吗
问问有那个高人做过类似的科目

网友A:
朋友你好。这个最好使用步进电机。我们做过定长步进控制。效果很好

网友B:
要使用PLC,加编码器才可以做到,你的要求

网友C:
用:矢量变频,段速,编码器,见过服装拉链定长机器,精度不错,

网友D:
服装拉链定寸都是步进的

网友E:
要求太高还是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F:
我曾听过四方的可以做到

网友G:
可以的,只是在控制运转的时候要做几次减速,最后一次的速度在0.3M以下来做定位。还有变频器的功率一定要比电机的功率大1.5倍以上,还要加刹车电阻。

网友H:
切割的时候停不?是不是连续切割?
切割下的长度是多少?
我们以前做过不锈钢焊管的在线切割,整个过程连续焊接,同步切割,速度比你那个要快,因为用的是气缸切割机,控制精度在5MM内,如果改用伺服电机应该效果更好。
变频电机如果设计的好,应该介于前两者之间

网友I:
不在乎价格只接用伺服控制就能完成

网友J:
伺服最好用,现在国产的伺服和高级点的变频器价格相差无几!

网友K:
10米誤差2毫米,0.02%的誤差。你10米長的東西,溫度升高10度,線膨脹就有10毫米左右,你切那麼準真的有用?

网友L:
定长用伺服电机控制的

网友M:
加编码器,机构做的好的话,应该能达到的

网友N:
2mm,jia加编码器基本没有问题的

QQ:84818626

楼主:
我这个是长度够了才停机切断

用步进有人说速度可能不快啊

网友E:
关键还要看机械部分能不能做到这样的配合

网友O:
有点难度!估计难达到!

网友P(2014-09-11):
2mm的误差PLC  变频器  编码器    就可以胜任
永远年轻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只是在控制运转的时候要做几次减速,最后一次的速度在0.3M以下来做定位。还有变频器的功率一定要比电机的功率大1.5倍以上,还要加刹车电阻。

完全赞同7楼的观点。

网友R:
主要还是看你切的什么材料,最近做了好几套,不同的材料精度不同,2MM没有问题,我都是用的国产货,PLC,变频器,编码器

网友S:
楼主,最好采用伺服电机进行精确编码控制!

网友T:
具体工艺要求
致远工控 ----诚信至上

网友U:
伺服电机+绝对编码器    程序里做实时跟踪计算补偿。

网友V:
做过类似的不过钢带是连续往前送的,剪切是动态追剪,精度达不到2MM!

网友W:
思维方式掉炸了

网友X:
真要那麼準的控制丫~~

网友Y:
看要求和怎么切

网友Z:
完全没问题。。。。25米/分钱。。精度0.3mm...我做了好多台。。。

网友AA:
用编码器配合PLC做简易闭环控制,变频器做多段速控制,留足够减速距离,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