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三菱的的输入输出XY感觉用起来很方便,不想欧姆龙每个型号的PLC都有一定的不同,这也许是习惯问题吧。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把它们相似的指令可以清晰的比较下。

网友A:
习惯问题,
OMRON的软件,有直接可以导入变换SIEMENS,mitsubishi等的程序功能,但有些指令需要手动修改,并不能完全对应变换。

OMRON的手册,也有对应的MITSUBISHI,SIEMENS指令对应的OMRON的指令的讲解和用法。

网友B:
OMRON的软件,有直接可以导入变换SIEMENS,mitsubishi等的程序功能,但有些指令需要手动修改,并不能完全对应变换。

OMRON的手册,也有对应的MITSUBISHI,SIEMENS指令对应的OMRON的指令的讲解和用法。
这个指令比较对照在那里找啊,可以对照学习一下啊

网友C:
個人認為Omron與Mitsubishi差別不大
例如像大大提到Mitsubishi 實體input output是X與Y

其實在Omron實體input output 是 I 與 Q (軟體有看到 I:0.00 就是代表輸入喔)

至於位址就要看手冊拉 因為不同型號位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