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请问大大
我目前遇到使用GT SoftGOT要开启*.GOT
但Designer2只能存*.GTD
有什么方式可以开启~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lkk于2014-04-08 01:29发表的 GT SoftGOT要开启*.GOT :
请问大大
我目前遇到使用GT SoftGOT要开启*.GOT
但Designer2只能存*.GTD
有什么方式可以开启~谢谢

GTD2可以開啟GOT格式文件,但你要確認你的GOT型號是A9系列GOT

楼主:
公司个人电脑使用的GT SoftGOT只能开启* GOT格式文件
Designer2中可以开启*。GOT,但不能存*。GOT格式文件
所以我用GT Designer2中修改也不能在GT SoftGOT用
请问大大有GT Designer的版本可分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个人电脑使用的GT SoftGOT只能开启* GOT格式文件
Designer2中可以开启*。GOT,但不能存*。GOT格式文件
所以我用GT Designer2中修改也不能在GT SoftGOT用
请问大大有GT Designer的版本可分享吗

http://down.ymmfa.com/?type=hmi

网友B:
刻印开启的,试一下

楼主:
目前只找到GT Designer2中的版本,没找到GT Designer的版本
可以请教一下GT Designer2中有方式可转成*.GOT的格式吗?
刻印开启方式?是GT SoftGOT开启*.G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