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我有一个CP1E的PLC  想用PID命令,通过温度,控制燃烧器(大小火)。那个好人帮我简单的做个样板。。本人没接触过也命令!!!!

网友A:
如果沒用過PLC PID控制

建議你多買一個溫度控制器吧

Omron可以使用E5CC

网友B:
引用楼主2561095于2014-04-08 10:31发表的 PID控制怎么搞的! :
我有一个CP1E的PLC  想用PID命令,通过温度,控制燃烧器(大小火)。那个好人帮我简单的做个样板。。本人没接触过也命令!!!!

直接写进去,然后慢慢调节PID的三个参数知道合适就可以,
维斯将来也,故常敢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