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最近看了下公司某条生产线上的程序,发现程序基本都是采用的F-STL,F-LAD,F-FBD,GRAPH编写的,而且F打头的功能块图标有黄色阴影,用GRAPH编写的功能块右下角有个黄色三角形,问了负责该条生产线的同事,他也回答不上来,好像是请外面的人写的。图片如下所示: 安全程序密码输入窗口
黄色功能块图标

希望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指点一下,它们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把密码给破解了,我只有破解块保护的软件,这种安全程序的解密软件还没有找到,谢谢大家!

楼主:
难道一个人都不知道吗,

网友A:
你的PLC是带安全功能的CPU。

如果不是很熟悉,最好不要乱动,带安全模块的机架,即使是相同型号的模块,同一个机架上,相互交换一个位置,PLC都报错停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LC是带安全功能的CPU。

如果不是很熟悉,最好不要乱动,带安全模块的机架,即使是相同型号的模块,同一个机架上,相互交换一个位置,PLC都报错停机的。

哦哦,知道了,这根一个模块坏了更换模块难道有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知道了,这根一个模块坏了更换模块难道有区别吗?

有,如果程序设置里面做了身份验证,只要机架的位置不是原来的模块,PLC马上亮SF报错停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