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模拟量输出小问题

楼主(2014-04-08):
师傅们问你们个问题,我现在写个模拟量输出程序如图,假如在触摸屏上往D4114中写小数,这个程序能行不,不行应该怎么弄
是不是应该这样

网友A:
直接不行的,要用浮点数运算指令才行。
看看是不是我改的这样
下载积分:+1(plc学者) 真诚感谢!

网友A:
最后要用整数的话应该还要把浮点数转化为整数。

网友B(2015-02-11):
在触摸屏上把其对应的地址采用浮点数的方式 运算也要用浮点数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