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RS485用多粗的线啊?

楼主(2014-04-08):
台达SV型PLC RS485用2X0.5mm的线可以了吗

网友A:
可以,如果距离远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B:
双绞线就行,

网友C:
24AWG通訊而以麻。不用太粗!

网友D:
RS485通信对线径的要求不严格,只要满足机械强度就行,长度控制在1000米左右就行,最好使用双绞屏蔽线,设备的一端接地。

网友E:
这个没有严格要求,双绞线就可以了,要是距离近的话,随便拿两根线接上就OK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F(2014-09-22):
用吧,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