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情况是这样的:

报警后复位,发现在报警履历清单上的报警信息都没有了,弄了半天都没弄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这款屏没有这个功能还是需要什么配件。我的软件是3.01的。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惑。谢谢!
自我解救

网友A:
引用楼主gz000525于2014-04-08 14:47发表的 普洛菲斯GC4000系列屏怎么设置报警履历保存 :
情况是这样的:

报警后复位,发现在报警履历清单上的报警信息都没有了,弄了半天都没弄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这款屏没有这个功能还是需要什么配件。我的软件是3.01的。
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惑。谢谢!

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

楼主:
请查看
EWD500清洗机(AS镀膜后OK)无LOGO1.rar (300 K) 下载次数:46
自我解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查看
[attachment=119810]

修改成如附圖中紅色方框內的選項即可

楼主:
谢谢版主
按你的方法搞定了。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