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8):
气动打标机原理:计算机,(电脑)控制打印针在X、Y二维平面内按一定轨迹运动的同时,打印针在压缩空气作用下做高频冲击运动,从而在工件上打印出有一定深度的标记。

楼主:
我现在的打标机就是X轴的马达好像没有力气一样。  竖直它上下带不动  平的就行  是怎么回事啊 ??  请高手指教

楼主:
高手在那里啊

网友A:
X轴的马达 线断了吧,我司经常断。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二组绕组,二个马达,对比一下阻值。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