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4-08):
三菱E700与d700那一种好呢 那一种可以用电脑写参数
进去的 那一种可以485通讯的呢

网友A:
E700 usb参数写入
最好外加CClink卡 通过plc改写读参数

网友B:
都可以USB都可以485,机器自带不许加卡,D是迷你型,E是经济型,E比D要强大一些,我个人的观点E就是A的缩减版,在负载能力上和A一样。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