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流二极管引起的离合刹车器的误动作求助

楼主(2014-04-08):
现厂里的DC24V的离合刹车器,在进行离合刹车切换的时候由于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出现打火的现象,所以用了续流二极管IN5408作为续流消弧的作用。现在用了这个二极管之后,触点的打火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在离合往刹车切换的时候,离合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经过续流二极管形成回路,在离合往刹车切换的时候,离合没有瞬时脱开,而是有个延时的作用,而引起了轻微的抖动,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要不要再价格续流电阻,如果加的话,续流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的?我厂的离合刹车器工作电流是1A。求指点,人要疯了。

网友A:
试试RC吸收
我司有几台日本进口设备,每一个接触器上都并联RC模块的。估计就是派这个用。

楼主:
RC不是用于交流负载吗

网友B:
用固态继电器
相信自我!

楼主:
现在二极管都买回来了,海口都夸了,用二极管搞定。现在用固态继电器和直流接触器当然能解决问题。不过要是能用二极管解决就更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看贴的大侠了,我想在plc里对离合和刹车的切换价格0.3秒的切换时间,应该能够让续流二极管和离合刹车续流完毕,从而避免误动作,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看法,我在线等回复。

网友C:
自己把电路图画出来,仔细分析具体的原因!应该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D:
用压敏电阻。。。。

楼主:
我下午改动一下,晚上分享结果给大家。

网友E:
这打火很正常,没关系的,要不行就把继电器换大一档的

网友F:
打火是小事,刹车是大事

网友G:
压敏电阻

网友H:
和二极管反向串联一个大于30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试试。

网友I:
二极管再串个电阻

网友J:
现在二极管都买回来了,海口都夸了,用二极管搞定。
你认为这个二极管选型对么?这点能量加个无极电容难到解决不了?
这点打火会造成什么影响?是气刹,油刹,电刹?

网友K:
直流线圈用续流管的能减少电弧, 但由于续流管与线圈的回流是必然的, 有的同志说加电容是不行的, 你加了电容等于断开了二极管, 要记得电容对于直流电是不导通的, 你可以用JQX-13F之类小型大功率继电器或并联触点增加容量即可解决问题
下载积分:+5(longfei1982) 真知灼见啊,续流二极管 ..

网友L:
二极管串个1K以上的电阻应该可以有改善,但肯定有延时,还是将中继改为接触器或带灭弧中继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嗯,谢谢各位了,延时是确实有的。但是二极管确实是用上了,我在程序里把离合和刹车之间的切换时间设置为0.4秒,大概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感觉动作上没有多大出入,触点火花也消除了,领导也满意了,还奖励了我500块,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