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4问题请教。

楼主(2014-04-08):
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SP4在打开后点击创建一个新项目或打开原有项目时,
当出现“打开数据项目”对话框时,其中的状态条不前进。
任务管理器中:“wincc flexible standard 出现“未响应”。
重置:SIMATIC WinCC flexible 无法解决此问题。
请问各位有没有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A:
系统安装不好引起的。这样必需是要重装系统才可以解决的。

楼主:
请问楼上兄弟:以前安装后可以正常使用。最近出现此类故障。
有没有不用重装系统的解决办法。

网友B:
无响应,是软件冲突或者有软件限制了WINCC FLEXIBLE的进程的原因,是否有安装什么电脑管家,卫士之类的,卸载了,不重装系统,修复安装一遍WINCC FLEXIBLE软件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也是想了很多的方法,最后只能是重装系统。

楼主:
回复3楼:卸载了安全卫士360,金山词霸等软件后修复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后没有好。
卸载HMI软件后再重新安装后出现以下画面无法继续。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不好装的,即使你以前能装,不代表你现在能装,有时候是要看运气了,不行的话,重装一个干净的系统是快捷的办法,你去找西门子的工程师,也是要你装系统的,你不想现在的系统重装,还有的就是装双系统,我现在就是为了西门子的软件装了2个WINDOW7,一个系统基本是用西门子的软件,另外系统就装满了乱7八糟的软件,用着都很好,很方便

QQ:84818626

网友D:
昨天刚刚安装也有问题,新手只能重装系统了,问题就没有了

楼主:
现在初步判定是电脑内软件兼容问题。
另外一台电脑也安装360并定期更新补丁。
只是另一台电脑安装的软件没有本电脑软件多。
现在需要逐步测试每个软件,看看是哪个软件冲突导致。

网友E:
先确定你下载的软件包解压的时候没有问题,或者是下载的压缩包有问题。我前些天也是这样的问题,重新下载压缩包后安装就可以用了

网友F:
这种问题我试过,忘记了怎么解决

网友G(2014-09-11):
你在上次安装软件后没有正常关闭,也有这样的可能 就是部分文件丢失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