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ep7启动显示SIMATIC Manager 未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如何处理。

楼主(2014-04-08):
双击启动SIMATIC Manager 就显示”SIMATIC Manager 未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应用程序将关闭。“请问如何处理呢?
前天还可以用的。刚装了几天就出现见过这种情况,真令人伤心。以前出现过只有重装系统后面再装才行。望能给与详细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西门子的进程服务有没有运行。如果没运行,则设置为自动运行或者手动运行状态,如果不能启动,则看是否有什么软件限制了。

网友B:
没有安装授权

网友C:
同样的问题着急,求解,

网友D:
如果是5.5sp1以上的话,本人也遇到过几次。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之后会发现搜索不到硬盘。我的做法是重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